电涡流位移传感器用于安全通道检查设备

楼主(2013-01-20):
产品名称:电涡流传感器

产品型号:GJ-D10系列

产品描述:

GJ-D10电涡流传感器的基本工作系统由被测体、探头、延伸电缆、前置器构成前置器产生高频振荡电流通过延伸电缆流入探头线圈,线圈会产生轴向磁场,当被测金属体靠近这个磁场,在被测金属表面产生涡流(电涡流的强弱随探头与被测体表面之间距离的变化而变化),从而引起线圈Q值变化。距离小时电涡流作用强,线圈Q值小;距离大时电涡流作用弱,线圈Q值大。在实际应用中,将线圈Q值的变化经前置器检波、放大转化成电压的变化。实现将机械位移(间隙)值转换成电压值。

产品应用:

GJ-D10系列电涡流传感器具有长期工作可靠性好、测量范围宽、灵敏度高、分辨率高、响应速度快、抗干扰力强、不受油污等介质的影响等优点,因此被广泛应用于电力、石油、化工、冶金等行业对汽轮机、水轮机、鼓风机、压缩机、齿轮箱、大型冷却泵等大型旋转机械的动态和静态非接触式位移测量,如:径向和轴向的轴位移、胀差、轴偏心、轴振动、键相、转速等。

技术参数:

在室温25,被测体材料45# ,电源-24V±10%,负载10KΩ条件下,满足:

探头直径(mm)

线性范围(mm)

线性度

灵敏度

灵敏度误差

v / mm

Ф5

±1.0%

3%

Ф8

±1.0%

3%

Ф11

±1.0%

3%

Ф25

12.5

±1.5%

0.8

3%

频率响应:DC10 kHz

线性误差:±1.0%

灵敏度误差:±3.0%

工作温度:探头、延伸电缆在-30℃~120

前置器在-30℃~80

外形尺寸:80 mm×60mm×30mm

安装方式:导轨安装或螺钉安装

网友A:
原创的帖子好啊,就是有点像广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