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体安全电流,电压

楼主(2013-01-20):
当人体流过工频1mA或直流5mA电流时,人体就会有麻、刺、痛的感觉

当人体流过工频20~50mA或直流80mA电流时,人就会产生麻痹、痉挛、刺痛,血压升高,呼吸困难。自己不能摆脱电源,就有生命危险。
当人体流过100mA以上电流时,人就会呼吸困难,心脏停跳。一般来说,10mA以下工频电流和50mA以下直流电流流过人体时,人能摆脱电源,故危险性不太大。
行业规定 安全电压为36V,安全电流为10mA,原因如下:

电击对人体的危害程度,主要取决于通过人体电流的大小和通电时间长短。电流强度越大,致命危险越大;持续时间越长,死亡的可能性越大。能引起人感觉到的最小电流值称为感知电流,交流为1mA,直流为5mA;人触电后能自己摆脱的最大电流称为摆脱电流,交流为10mA,直流为50mA;在较短的时间内危及生命的电流称为致命电流,如100mA的电流通过人体1s,可足以使人致命,因此致命电流为50mA。在有防止触电保护装置的情况下,人体允许通过的电流一般可按30mA考虑。

人体对电流的反映:
8~10mA 手摆脱电极已感到困难,有剧痛感(手指关节).
20~25mA 手迅速麻痹,不能自动摆脱电极,呼吸困难.
50~80mA 呼吸困难,心房开始震颤.
90~100mA 呼吸麻痹,三秒钟后心脏开始麻痹,停止跳动.

根据欧姆定律(I=U/R)可以得知流经人体电流的大小与外加电压和人体电阻有关。人体电阻除人的自身电阻外,还应附加上人体以外的衣服、鞋、裤等电阻,虽然人体电阻一般可达5000Ω,但是,影响人体电阻的因素很多,如皮肤潮湿出汗、带有导电性粉尘、加大与带电体的接触面积和压力以及衣服、鞋、袜的潮湿油污等情况,均能使人体电阻降低,所以通常流经人体电流的大小是无法事先计算出来的。因此,为确定安全条件,往往不采用安全电流,而是采用安全电压来进行估算:一般情况下,也就是干燥而触电危险性较大的环境下,安全电压规定为36V,对于潮湿而触电危险性较大的环境(如金属容器、管道内施焊检修),安全电压规定为12V,这样,触电时通过人体的电流,可被限制在较小范围内,可在一定的程度上保障人身安全

答案补充
当人体流过工频1mA或直流5mA电流时,人体就会有麻、刺、痛的感觉。

当人体流过工频20~50mA或直流80mA电流时,人就会产生麻痹、痉挛、刺痛,血压升高,呼吸困难。自己不能摆脱电源,就有生命危险。

当人体流过100mA以上电流时,人就会呼吸困难,心脏停跳。一般来说,10mA以下工频电流和50mA以下直流电流流过人体时,人能摆脱电源,故危险性不太大。

网友A:
记得一次差点要我小命的触电,当时手指吸住电线了,手上被灼伤了一个伤口,1个月才好,当时耳朵听到车间声音都变了。当时不知道什么原因,电线被我甩出去了,结果捡了条小命!谢谢老天爷没有招我回去。

网友B:
嗯,这是要牢记的,我上一次是机器外壳漏电被触了一下

网友C:
干电工有几年时间了,这方面还真没有仔细学过,拜读了……

网友D:
普及安全知识啊!顶一下。

网友E:
按规操作   警钟长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