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温控通讯

楼主(2013-01-20):
、我现在有一台台达的 PLC 和 台达的2个温控(DTC1000) 通讯。我看 手册。发现要通讯之前、先要通讯选择合适的参数。

比如  : 我现在要修改DTC的通讯站号、读取当前温度、以及输入传感器的类型;

            若 站号位2 (地址是 1071H) 、 读取当前温度的地址是 1000H  、 传感器类型的地址是  1004H  、

 那我编程应该如何来做啊??

网友A:
建议你看一下台达plc的手册,modwr指令和modrd指令

手册上对这两条指令有详细的例程,请查阅

例子是plc与变频器的通讯,温控器也一样

网友B:
站号应该在程式外做,即预先设定好。后面的传感器类型和温度当前值,可以在程式里做MODWR 做写,MODRD做读。也可以全用MODRW.草稿了下,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