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故障求解

楼主(2013-01-20):
接到故障报告到现场,枕式包装机,供膜伺服控制,供膜速度明显降低。查看袋长设定值31;应为210,恢复设定,运行正常。奇怪的是,询问操作工,并没有修改袋长设定,只是运行过程中,物料在制袋器部位卡了一下,就成这样了。现场维修工也在,证实确实如此,否则,也不会不关注设定值。请高手解释一下,果真没有修改,会有什么原因引起设定值改变?多谢!

网友A:
这个设定值是伺服参数还是系统参数设定值?

如果是系统参数的话,有可能是程序自动故障修改的,程序编写这样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