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三菱Q系列PLC 唱歌,程序控制请高手指教??

楼主(2013-01-20):
如何让三菱Q系列PLC 唱歌,程序控制请高手指教??

如何让三菱Q系列PLC 唱歌,程序控制请高手指教??

网友A:
楼主是要编制一个可以唱歌的程序吗

网友B:
这个有点意思  我也来等着看高手的解答

网友C:
是不是使用PLC输出替代我们弹钢琴的双手?

网友D:
不是用单片机带扬声器可以么!~

网友E:
肯定有戏,用PLC输出不同频率的信号应该可以

网友F:
高手在民间: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s/200902/2009022215251400002-1.shtml

一下截图拷贝网站:

网友G:
这玩意应该类似于用单片机驱动喇叭发声,设置好频率时间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H:
这个就是驱动频率,但是要每个都写,有点难度,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I:
辉关于 楼主是要编制一个可以唱歌的程序吗

嗯,想通过PLC程序加上一个蜂鸣器,让蜂鸣器唱出歌来,比如“猪你生日快乐”

楼主:
引用 网友J:
高手在民间:http://bbs.gongkong.com/Details/200902/2009022215251400002-1.shtml一下截图拷贝网站:

这个是三菱FX系列的,我想用Q系列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