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的复位0

楼主(2013-01-20):
R q0.1 0    这的0是表示什么

网友A:
更新一下  图看不清

网友B:
没有图片!

网友C:
是1的话表示只把Q0.1这一个位复位。是0的话你自己猜,应该是没有任何复位或者与1的效果一样,用PLC试一试就知道了。我手里有没有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