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两个普通的中间继电器可否实现输出一个脉冲信号

楼主(2013-01-20):
输入是一个持续量,而要求输出是一个脉冲信号(多长时间不论),只能用两个普通继电器,555不可以,74ls74也不可以。就只能用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普通中间继电器来完成。能不能实现,师傅们!!

网友A:
用一个中间继电器就行,白金电鱼机原理一样(继电器线圈与继电器常闭触电串联只要给线圈供电就会产生脉冲信号)

网友B:
用一个普通小型直流继电器,再用一个300欧电阻和一只200微法电解电容即可组成振荡电路,输出脉冲信号。见下图:

    动作原理:开关K 断开时,继电器处于断电状态,其常开触点断开,输出端电压=0V,电容C 的电压=0V。合上开关K,电路得电,由于电容C 的电压不能突变,仍保持0V状态,故此时24V电压全加在300欧电阻上,随着电阻电流对电容充电,使电容的电压由0逐渐增加,由于继电器J0 的线圈与电容C 并联,即继电器J0的线圈电压也由0逐渐增加,在继电器J0的线圈电压<吸合阀电压时,虽然线圈通有电流,但不能吸合,当继电器J0的线圈电压>吸合阀电压时,继电器吸合,其常开触点闭合,使输出端电压=24V,其常闭触点断开使电阻断开,但此时电容C 仍保持原充电电压不变,且对线圈放电,故继电器J0仍保持吸合状态,随着C 对J0放电,使C 的电压逐渐变小,当其电压小于继电器J0的释放阀电压时,J0断开,其常开触点断开,使输出端电压=0V,而其常闭触点闭合,又使电阻接通电源,开始对C充电。。。。就这样,继电器处于不断的通、断、通、断状态,使输出端产生0~24V方波脉冲。

楼主:
很感谢你们的回答,1楼所说的方法很好,只是这种脉冲频率太高了。我只想要一个脉冲就行了。2楼所说的方法所需要的东西反而更多了,手边没有时间继电器,否则也不用这么麻烦了。郁闷啊

网友C:
利用继电器的接通的十来毫秒的延时可以做出很短的脉冲。

信号给A。A的常开给B。B的常开给C。C的常闭串联A的常开可以得到短脉冲。

MY4的常开接通是10毫秒。常闭的断开是9毫秒。

上述电路可以得到

A得电10毫秒后B得电。同时脉冲输出开始计时。

B得电10毫秒后C得电。

C得电后9毫秒常闭断开。此时脉冲输出已经断开。

结果输出得到19毫秒的脉冲。

完。

至于你觉得脉冲短不短。你自己加继电器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用一个中间继电器就行,白金电鱼机原理一样(继电器线圈与继电器常闭触电串联只要给线圈供电就会产生脉冲信号)

网友E(2016-05-17):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A:用一个中间继电器就行,白金电鱼机原理一样(继电器线圈与继电器常闭触电串联只要给线圈供电就会产生脉冲信号)

能设计一个给一个信号输出三个脉冲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