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Fpwin PRO6编程遇到问题,望高手指点

楼主(2013-01-20):
编译这段程序 会出现警告:writing to and then reading from ‘DT4(%MW5.4)‘ in the same network uses the value of ‘DT4(%MW5.4)‘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e network, please split the network. 写和读‘数据寄存器DT4’在同一网络,程序运行时会出现什么情况,望高手指点

网友A:
编译不允许吧,分开写。。。。。。。。。。。

网友B:
没关系,不影响使用,应该是检测机制的一个BUG,检测到不同行上都有指令,就提示下,我也这样写了,没问题的。要是担心就把下边这个指令的EN 串到上一个的EN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