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A172SH通信问题

楼主(2013-01-20):
公司有一台SOCO弯管机,控制器是A172SHCPUN,通讯模块是A1SJ71UC24-R4,前两天cpu故障外修后回来没程序了,用GX DEVELOPER 8进行写入,却一直没有成功,

我们公司的弯管机是这个型号:

控制器是这样分布的:

通信模块是A1SJ71UC24-R4:

上图是出厂的设定,相关设定说明是:

GX DEVELOPER8连线时我把 SW 0206080912设为OFF,其它为ON.结果是:

c24设置里面没有A1SJ71UC24这个选项,只好选了AJ71UC24

试了几种方式还是无法通信,后来从另外一台同一型号的弯管机上拆了一个cpu过来还是不能通信,将通信模块恢复出厂设定,弯管机能够正常工作。

不知道哪里错了,请各位大侠指点

网友A(2013-03-22):
看图后我发现控制器和乔升牌子的弯管机的布局完全一样,楼主不错,可以自己更改程序,没有加密吗?我们公司弯管机是乔升的,模块都加密了,打都打不开,没戏了!

网友A(2013-05-02):
楼主不错,我们公司的弯管机有乔升的,也有和合的,也有华尔普的,

网友B(2019-09-26):
楼主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