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I OPC Servers与S7300的通讯问题

楼主(2013-01-20):
PLC通过OPC.SimaticNET和Labview通讯正常,现想PLC通过NI OPC Servers和Labview通讯,打开NI OPC Servers按提示一步一步配置,组态好NI OPC 服务器后,变量总是Bad,不知NI OPC有没有什么特殊设置,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说明没有通信上,接口设置对吗,IP,还是485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明没有通信上,接口设置对吗,IP,还是485方式?

IP通讯,按提示设置的,做了好多遍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