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支持

楼主(2013-01-20):
大家好:

有几个问题想请教大家;

1:关于SR触发器指令;请参见附件程序 我想问的是电机输出端口Q0.0的位置是在out 还是在SR触发器指令的上方?或者说两个都可以?

2:关于S7-200功能块的编写 我现在需要编写一段功能块去处理模拟量一组输入信号?当然 相关的编写思路和程序我已想好 当然我也知道可以编写子程序去实现这个功能 利用功能块去处理 使用的是局部变量 这样来说就可以相对减少V区的使用空间 另外这也是提高自己编程的一个方法 不知哪位高手可否利用S7-200的软件演示一下?

3:关于子程序的返回指令 RET 书上有这么一段话 或者执行到子程序的末尾而返回我是否可以理解为子程序不需要这个RET 指令 当调用到子程序 将子程序内所有的指令执行完后 就返回主程序?

4:还有一个关于变频器的问题 现在因项目改造 需要将主机的变频器速度信号(-10—10vdc)引入到我司的模拟量输入模块上 但是这个模块的输入信号是0—10vdc 现在有什么办法将-10—10vdc的信号引入到0—10vdc的输入模块上呢?各位有什么好的办法? 是不是在中间加一个转换模块呢?

网友A:
楼主可以参考一下:

1、可以看一下帮助的:电机输出端口Q0.0的位置是在out

2、模拟量的处理楼主可以看编程手册,而且模拟量有成熟的库程序,自己调用一下;

3、主程序在MAIN中编写调用主程序SBR;

4、可不可以将变频器速度信号处理为0—10vd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