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频,变压,求专业人士解惑,盼百忙中看一眼。

楼主(2013-01-20):
不知道本帖发到这里合适否?

本人想在美国购买一台缝纫机带回国内使用,不过据说如果仅仅降压而频率不对的话容易损坏(即降压到120v,频率还是50hz的话)。

缝纫机的输入:120v 60hz 0.65安

国内市电:220v 50hz

自己有点想法(外行的很)

1 直接用变频器能否得到目标输出?

2 变频器后面加上变压器或者变压器后面加上变频器?(晕)

原理不太懂,有时间的大大看看能否给个解决方案。

如果实在太麻烦,也不用麻烦大家解释,告诉俺不行就可以。

万分感谢!

网友A:
楼主可以直接采购台:120V60HZ电源

输入电压         单相:220V±10%AC

输入频率         50Hz±5%

输出电压         低档:相电压0150V高档:相电压0300V(两档均连续可调)

输出频率          47HZ-63Hz连续可调   50Hz60HZ定频

(百度一下很多这样的设备,可以满足楼主使用国外设备的

网友B:
比较好的方法是变频器后边加60Hz变压器,注意容量要选大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可以直接采购台:120V60HZ电源 输入电压         单相:220V±10%AC输入频率         50Hz±5%输出电压         低档:相电压0—150V高档:相电压0—300V(两档均连续可调)输出频率          47HZ-63Hz连续可调   50Hz、60HZ定频(百度一下很多这样的设备,可以满足楼主使用国外设备的)

非常感谢您的帮助,我刚刚搜索了一下,的确有很多。不过都是出口厂家实验测试产品用的,价格可以直接在国内购买几台同型号的缝纫机了,国内国外的差价也就差1000多块人民币,呵呵。

功率要求不高,不超过100w。我在淘宝上看变压器加上变频器不超过500-600,就想diy一下,自己又不太懂,所以来这里求助。

楼主:
引用 网友D:
比较好的方法是变频器后边加60Hz变压器,注意容量要选大一些。因为变频器不能调压。

就是说变频器后面加变压器,得到120v 60hz 来驱动 电动缝纫机的方案是可行的,对吧!

真是太感谢了!

网友B:
此时最好固定输出60Hz,调频能不能再用我就不太清楚了,你可以试试。注意观察变压器的情况。

网友E:
加变压器也可以,用变频器调低输出电压也可以做到

网友F:
如果需要调频的话,直接选用一台变频器即可,输出频率设置为60HZ,最大输出电压120V。不需要调频的话直接选一个相关规格的电源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果需要调频的话,直接选用一台变频器即可,输出频率设置为60HZ,最大输出电压120V。不需要调频的话直接选一个相关规格的电源即可。

需要调频,因为国内是220v 50hz,我需要输出120v 60hz 交流电,即缝纫机直接接上就和在美国直接插入墙电一样,那款变频器能达到效果,能给个链接吗?

谢谢!

网友H:
我个人觉得只要一台变频器就可以了,对变频器设置参数就可以了。电压可以从0-120V可调。频率设为60HZ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个人觉得只要一台变频器就可以了,对变频器设置参数就可以了。电压可以从0-120V可调。频率设为60HZ就可以了。

非常感谢!

这回放心了。

网友F:
对:ernest100关于回复内容:对:控制了成功关于 我个人觉得只要一台变频器就可以了,对变频器设置参数就可以了。电压可以从0-120V可调。频率设为60HZ就可以了。 内容的回复:非常感谢!这回放心了。内容的回复:

http://www.gongkong.com/company/default.aspx?company=8-B452-7928312910F7

楼主:
引用 网友G:
回复内容:对:楼主关于回复内容:对:网友I 我个人觉得只要一台变频器就可以了,对变频器设置参数就可以了。电压可以从0-120V可调。频率设为60HZ就可以了。 内容的回复:非常感谢!这回放心了。内容的回复:http://www.gongkong.com/company/default.aspx?company=8-B452-7928312910F7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