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系统与步科触摸屏之间USB通信问题

楼主(2013-01-21):
我新装的win7系统与触摸屏之间用USB连接通信不成功,原来XP的系统可以用USB实现正常通信,请问大家有谁碰到类似的问题吗?有解决方案吗?要是谁有好用的USB驱动,可不可以发一份给我,我的邮箱是minghuxjh@126.com,谢谢!

网友A(2013-06-18):
1.请客户检查usb驱动是否安装成功,在<此处内容被屏蔽>通用串行总线控制器<此处内容被屏蔽>里是否出现了“Kinco HMI USB”;

2.另外看是否和读卡器冲突,目前发现有2款笔记本电脑的读卡器和Kinco的USB驱动冲突  宏基 TravelMate6231、联想  都安装了ENE的读卡器 建议先暂时屏蔽该读卡器驱动;

3.是否将Kinco的usb驱动识别为其他驱动了,目前发现华硕,戴尔和宏基笔记本自带的PNX驱动和Kinco的驱动重名。

网友B:
WIN7安装工控软件,正常使用,需要一定的水平。

网友C(2013-08-16):
WIN7  可以安装的 Kinco HMIware的安装

网友D:
台湾威纶触摸屏销售--张先生--187062207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