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总线通讯的问题

楼主(2013-01-21):
我用的是PWS6600S的触摸屏,用COM1的485口,协议是MODBUS-RTU的主站模式。COM1口通过485总线带了6个从站。问题是有3个从站通讯不上,于是我监控了一下总线的数据,发现那3个子站都有数据返回,(触摸屏联系发了3次同样的命令,每次都有数据返回)可触摸就是接收不到,超时时间和命令延迟功能都用过,调的再大也没用。请大家帮帮我分析下是哪里出了问题,谢谢。

网友A:
你可以看下回传的数据内容,大家使用Modbus时,都会定义一些标准的错误代码的。如图:

网友B:
看看是不是传送距离太远了,另外看看接没接终端电阻。

楼主:
我先回答一楼的,总线上的数据是正常的,就是触摸屏接收不到,所以总线上没有错误代码。二楼的想法我也考虑过,可是通讯距离非常短,最长的一条线也就3米,而且波特率是9600,应该不用加终端电阻啊。

网友C:
看一下站点号设置的对不对,不要使用默认站点号

网友D:
通讯不上的那三个在屏里面组态的站号没有重复吧!

楼主:
没有重复,我监控了总线上的数据 都是有数据返回的,但是触摸屏就是没有收到数据,显示通讯异常。这么短的距离,是否要加偏置电阻啊。

网友E(2016-05-13):
引用 楼主:
没有重复,我监控了总线上的数据 都是有数据返回的,但是...

你在么,关于主站和副站的问题请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