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驱动器s03 0052 z报警怎么解决

楼主(2013-01-21):
机床在撞车后出现该报警,用手轮移动z轴时电机动一下就报警,负载率显示到最大。把电机拆下单独通电可以正常转动,带上丝杠负载后移动就报警。把另外一台同型号电机换上后,不带负载的情况下单独旋转电机也出现该报警。把伺服驱动器换到另外一台设备上没有问题,轴可以正常移动。

网友A(2014-12-05):
请问下,您这个问题解决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