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看到一份图纸,一根导线两端编号完全不同!垃圾人做的!!

楼主(2013-01-21):
昨天看到一份图纸,一根导线两端编号完全不同!垃圾人做的!!

那份图纸,导线两端都是该器件的端子编号,例如导线一端号码是1X12.12,另一端就是3QF.T2,整个柜子没有一根线有两端是同一个号码,根本无法查线!!!

做这种设计的,估计全家肯定要死光光,实在害死人了(再申明一句:如果是国外的正规图纸,最好的有导线编号+器件端子标号,这样查起来也是方便的,这个王八蛋学习人家的没有学会,号码只搞一半,真是该早就死光光的)

网友A:
有可能是按照设计图纸来的,很多设计图纸是根据端子编号标示来的。查找盘后接线最好有接线端子图纸,这样也会一目了然,呵呵,索道盘后接线,楼主见过没有端子号的接线么,清一色的黑线和黄线没发现一个编号。

网友B:
接线图早有参照IEC标准的国家标准, 大家应该按标准做才好.

像LZ所说的现象现在还普遍存在.  不过这样也是历史遗留的原因,虽然不完全标准,但也能看懂. 就像一趟往返北京-上海的列车,在北京待出发的挂着"往上海"的指示牌, 在上海站待出发的挂"往北京"的牌子,一般人是不会上错,去了杭州的车的.

网友C:
是你弄错了吧????线号目的,不是为了让你查一根线这边连哪儿,那边连哪儿。。。而是为了对应图纸方便,比如,你从一个PLC端子上拆下三根线X1,X2,X3。再往上拧的时候,看一看标签就拧上,不用管另外一头连在哪里。。比如你的这边接PLC的X1,那边接按钮SQ1的A端子,这边就标X1,那边就标SQ1A。。。这边线头掉下来,你找到标签对应的点X1连上,那边掉下来,你也找到对应的点SQ1A连上就行。。。不是让你查线用的!!我去很多公司,他们电工也不习惯看图纸,就喜欢扒开线槽子缕线,最后把线槽子弄得乱七八糟,身上还弄得一身黑。。。。

网友D:
没错啊!前几年看过的配电柜接线图全部是这样做的。我感觉能表达明白接线关系(配合有器件安装布置图),除非你更换了器件位置,一时半会找不着器件。

楼主:
标准的柜子:所有器件号在程序内部、外部接线都是一致的,看到现场器件根本不需要查看图纸就知道,现在早就不是继电器时代了,还在用那种原始社会的,这种人早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就应该全家绝种才对

网友E:
这样线号标注可是下了功夫啊,,哈哈哈

网友A:
对:伍琪生关于标准的柜子:所有器件号在程序内部、外部接线都是一致的,看到现场器件根本不需要查看图纸就知道,现在早就不是继电器时代了,还在用那种原始社会的,这种人早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就应该全家绝种才对内容的回复:

呵呵,您说的器件号在程序内部,偶想应该单纯的说的是卡件处的接线端子号,就是这个端子号很多程序里也没有的,符号表不建立是很多编程人员的小把戏。虽然程序里有了卡件接线处的线号标示,但控制柜大部分信号线缆都不是直接进入卡件的,大部分具有各种中间接线端子排,此外还有各种配电线路、继电器线路等这些程序里根本无法标注。

网友F:
楼主太狠了吧。。。。。

楼主:
大家总是说我狠,我只想说以下:

1、中国人,尤其是80以后的,大多数都是外国人的奴才,对于外国的东西不管好坏全部照搬,你说电柜图纸不是用来查线那是用来干嘛的???

2、设备出了问题,图纸翻遍找不到线路,耽误生产谁来负责???

3、中国人自己的线路图不要,偏要外国人淘汰的图纸标准,不是外国奴才又是什么???

网友G:
对:伍琪生关于大家总是说我狠,我只想说以下:1、中国人,尤其是80以后的,大多数都是外国人的奴才,对于外国的东西不管好坏全部照搬,你说电柜图纸不是用来查线那是用来干嘛的???2、设备出了问题,图纸翻遍找不到线路,耽误生产谁来负责???3、中国人自己的线路图不要,偏要外国人淘汰的图纸标准,不是外国奴才又是什么???内容的回复:

你说的有点太武断了。请你不要这么武断。就此论题请你像大家道歉。不要搞得这么没素质

楼主:
引用 网友G:
回复内容:对:伍琪生关于大家总是说我狠,我只想说以下:1、中国人,尤其是80以后的,大多数都是外国人的奴才,对于外国的东西不管好坏全部照搬,你说电柜图纸不是用来查线那是用来干嘛的???2、设备出了问题,图纸翻遍找不到线路,耽误生产谁来负责???3、中国人自己的线路图不要,偏要外国人淘汰的图纸标准,不是外国奴才又是什么???内容的回复:你说的有点太武断了。请你不要这么武断。就此论题请你像大家道歉。不要搞得这么没素质

我不会就此道歉:你看一下下面这个图片那些家伙说的,我说的就是这些家伙!

至于现在那些动不动就是进口货至高无上的,我这样说根本不过分,完全就是没有说其九牛一毛!对于选用国产货的,现在很少很少,我只有顶他们也绝对不会说他们

楼主:
对那些哈外的家伙,我绝没有好话,哪怕删除账号在所不惜

网友H:
在高压开关柜上见过,图纸上的线号,到了设备上根本找不到,而且,号码已经变了。

反过来,设备上的线号,在图纸上找不到,号码要变化好几次,一点也不习惯,看不懂。

楼主:
譬如同样一个位置连接了多个继电器的某个端子,这个完全是一根线的一端,可是在这种家伙做的柜子却有无数个号码!这个柜子完全做到了柜子里面没有2个同样的号码,不是那些家伙疯了就是我疯了

网友I:
   我们这也是,一根导线两端的号牌不一样,应该是这样啊!标对侧对应的某柜某端子号,这样查线很方便。当然,标号应表达清楚线就位的具体位置,每一个符号代表什么应有统一规定的含义,否则,就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们这也是,一根导线两端的号牌不一样,应该是这样啊!标对侧对应的某柜某端子号,这样查线很方便。当然,标号应表达清楚线就位的具体位置,每一个符号代表什么应有统一规定的含义,否则,就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这种完全属于垃圾的做法!

现在设备一个开关坏了,图纸没有,你能一下子从端子排看到是那条电缆接的哪个传感器或者信号吗?

下面这种接线排一下子就能查到信号源!

一根导线两端号码不一样的你们全家死光光

网友J:
尊重他人就是尊重自己。

别的我不说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K:
网友I 的回复内容:    我们这也是,一根导线两端的号牌不一样,应该是这样啊!标对侧对应的某柜某端子号,这样查线很方便。当然,标号应表达清楚线就位的具体位置,每一个符号代表什么应有统一规定的含义,否则,就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这种完全属于垃圾的做法!现在设备一个开关坏了,图纸没有,你能一下子从端子排看到是那条电缆接的哪个传感器或者信号吗?下面这种接线排一下子就能查到信号源!一根导线两端号码不一样的你们全家死光光

你这人怎么这么没教养,又没招你惹你,仅仅是发表了不同的看法,就被无端谩骂,真是个疯子!!!

网友L:
引用 网友M:
网友I 的回复内容:    我们这也是,一根导线两端的号牌不一样,应该是这样啊!标对侧对应的某柜某端子号,这样查线很方便。当然,标号应表达清楚线就位的具体位置,每一个符号代表什么应有统一规定的含义,否则,就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这种完全属于垃圾的做法!现在设备一个开关坏了,图纸没有,你能一下子从端子排看到是那条电缆接的哪个传感器或者信号吗?下面这种接线排一下子就能查到信号源!一根导线两端号码不一样的你们全家死光光 内容的回复:你这人怎么这么没教养,又没招你惹你,仅仅是发表了不同的看法,就被无端谩骂,真是个疯子!!!

严重赞成,此人脑袋就是有问题,老以为自己挺能耐的,老是贬低被人,借以抬高自己。

网友C:
说柜子接线,美标,欧标,是非常严格的。。。绝对不会乱标的。。。包括线的颜色。。。比如传感器24V用棕色,0V用蓝色,屏蔽用黄绿。。。

国产柜子就差很多。。。

网友N:
楼主水平一定很高,虽然那编号有点问题,但只是有些表示没有完全搞明白,楼主呢?改行吧!

网友O:
你个傻子,这种表法也是对的,感受你这个点到哪里的,你看他元件上面有没有贴标签,这种标法不用图纸就能检查,很方便的,不要用自己的无知去评价别人。

网友P: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按照设计图纸来的,很多设计图纸是根据端子编号标示来的。查找盘后接线最好有接线端子图纸,这样也会一目了然,呵呵,索道盘后接线,楼主见过没有端子号的接线么,清一色的黑线和黄线没发现一个编号。

网友Q:
就楼主这素质,这说话语气,肯定就一小罗罗了,大家没必要肯他一般见识,呵呵!

网友R:
呵呵,能用就就行何必大伤肝火呢

网友S:
楼主牛逼,那就发点你的大作上来,让大家学学,敢不?

网友T:
很理解楼主。可能语言重了一些,但是谁要经历过急难险重的场合,骂人算啥,杀人的心都有了。何止坑爹,就是谋财害命啊。图纸和标号干啥用的,就是给有基本技能的人用的,谁都能懂的。谁没事让一个人守一个柜子?就伺候一个柜子?什么熟悉了就能查出来,P话!没有统一性,能坑死神仙。

网友U:
因为一份图纸,就这么谩骂

因为个别人的不同回复,就牵扯大多数80后成“奴才”

淡定啊!技术需要交流才能提高,骂不出提高的!

网友T:
现在我们看来这就是一个标号的事,但可能就因为找标号延误了时间,造成了财产,人员的损失,谁心痛谁知道,看不惯站着说话不腰疼的还满口素质素质的人。是不是非要牺牲流血才能进步???

网友S:
楼主牛逼,那就发点你的大作上来,让大家学学。

网友V:
应该接受各种事物,看不懂只能代表自己无知。而且要知道尊重人。

网友W:
引用 网友J:
尊重他人就是尊重自己。别的我不说了。

网友S:
也可能是装柜子的人给自己留的后路生意,别人要是搞不明白,搞的懂的话,那就只能找他,这样不是又有生意了吗?不过不管怎么样还是要规范些比较好

网友T:
对:徐敏辉关于应该接受各种事物,看不懂只能代表自己无知。而且要知道尊重人。 内容的回复:

你说这话可笑的很,什么叫看得懂?什么叫看不懂?重点是呼吁规范化,别人说看不懂了吗?看不惯你这种自以为是根葱的,你除了表现出自己的无知外,你还会啥?

网友X:
图纸的标号各种各样,而且每个人的水平和方式方法各有不同,不能一锤子砸死!呼吁图纸规范化,设备有问题有故障了还要依靠图纸,图纸能看的懂,线路上又问题也能解决!个人比较喜欢一根线两头线号是一样的,比较方便,看起来逻辑清楚!两头线号不一样的也接触过,也能看明白,个人觉得这种方式不容易让初学人学习和理解!

网友Y:
我也遇到有日本设备,也是从PLC输出端子号,找不到驱动的电磁阀编号

网友Z:
只能说楼主只是个初出茅庐的小卒,这种标线的方法没什么不妥而且随处可见,一个技工技术的好坏与个人的人品有着直接的关系..................

网友AA:
引用 网友Q:
就楼主这素质,这说话语气,肯定就一小罗罗了,大家没必要肯他一般见识,呵呵!

网友AB:
对:123........。。。。。。一个技工技术的好坏与个人的人品有着直接的关系.................. 内容的回复:

瞎扯咧吧

比如,你滴大牛牛,和你滴尾巴骨,有啥关系呢?

网友AC:
应该是用呼应法做的接线图吧,线这端的线号代表线的另一头接到哪里( 例如:3QF.T2这条线,3QF应该是一个设备的位号,T2是设备上的端子号),呼应接线图做图方法查故障很方便,看线这端就知道线的那端接在什么地方,这种方法做的接线图查故障时都不用带图纸。

网友AC:
引用 网友AD:
引用 网友I:    我们这也是,一根导线两端的号牌不一样,应该是这样啊!标对侧对应的某柜某端子号,这样查线很方便。当然,标号应表达清楚线就位的具体位置,每一个符号代表什么应有统一规定的含义,否则,就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这种完全属于垃圾的做法!现在设备一个开关坏了,图纸没有,你能一下子从端子排看到是那条电缆接的哪个传感器或者信号吗?下面这种接线排一下子就能查到信号源!一根导线两端号码不一样的你们全家死光光

控制柜线号不清确实会给用户后续维护工作带来好多麻烦,也很理解楼主的心情,但应该就是论事,不要累及人家的家人,全家死光光之类的词尽量不要出现在这里,俗话说,话到嘴边留三分,为自己也为家人,请留些口德。

网友AE:
个人认为还是前后线标一致正规点,一目了然。

网友AF:
为一张图纸................

楼主:
本来我不想再说了,可是有些回复实在好笑:我现在做的都是汽车行业、汽车零配件生产行业、电子厂、金属加工设备等大型生产线的设计与改造,本人1994年开始做自动化设计,为人家改造系统因为保留部分这种导线两端不一致的控制柜,也遭遇人家骂过多次(人家要求改为导线两端号码一致便于查线、线号要求跟PLC内部一致等),

    那种导线2端号码不一致的柜子,是外国人几十年以前就淘汰的旧图纸标准,部分中国的设计人员还把它当宝贝,人家早期的继电器控制柜图纸,线号标记是采用电气元件端子号做标注,人家在几十年以前就因为查找维修不便在上世纪70年代就已经废弃,我们国家的部分人员还把它奉为经典神器,我终于知道中国的自动化设计落后的原因了......

    对于给人家总是添麻烦的家伙(因为它们每制作一件产品,就是给世界添加N多的麻烦),我们应该每天都骂!

楼主:
我曾经在一个话题做过如下回复:

    真的技术精湛的设计人员,不在乎什么制图软件,因为软件只是一个工具,就像我们常用的螺丝刀等工具完全一样的,图纸做的让人家一看就明白,找问题哪怕图纸丢了也能顺利找到异常点,这个就是高级设计人员,而不是整天叫嚷我会什么软件、我的图纸跟某某外国公司图纸一样等等,整天叫嚷自己图纸符合这符合那的,那种人技术绝对高不到那里去,反之,图纸人家一看就明白,一下就找到问题的就是最佳设计

网友AG:
引用 网友F:
楼主太狠了吧。。。。。

网友AH:
    无语的飘过, 我是来学习的,不是说国外的全好,也不能说国内的不好,只是有些设计者或是小工厂不按规则设计发吧,我厂就有一个很小的 200 的 PLC 控制柜,按国内的排线方法,输出和输出就是不是同一编号,且你也猜不出,但是现在看到国外的 EPLAN 前期搞的电路图看起来也是很不方便

网友AI:
楼主该消消火。其实看45楼、46楼也好理解楼主的恼怒,只不过上来就骂不合适啊。

王者之师--月堂清摇小羊散步 二位这样说事儿才对,不该互相谩骂啊。

网友AJ:
擦,全家死光光,要不要诛九族啊。即使是混黑道的也得讲一句祸不及家人,何况是做技术的,楼主是否有点太过了呢?

楼主:
现在的中国,企业竞争根本不是靠技术,而是靠跟贪官的人脉,靠大肆的行贿!

本来那些不规范的东西早在上个世纪就应该淘汰出局,偏偏因为很大一部分中国人的崇洋媚外、官员以及管事部门那些家伙的贪图个人小利,导致好的技术根本得不到发展的市场!嗨,这就是中国现状

网友AK:
懂不懂呀,还骂人。线号的标注有二种方法:相对法与绝对法。

二种都可以用。自己不懂不要骂人呀

网友AL:
引用 网友AK:
懂不懂呀,还骂人。线号的标注有二种方法:相对法与绝对法。二种都可以用。自己不懂不要骂人呀

对,是相对编号法

网友AM:
电气制图有国家标准,国外图纸、制图软件都不是我们工作的标准,必须要按GB......执行。

支持楼主的观点!

楼主:
这个图纸,你们自己看查起来怎样,器件号等于器件类型+器件在PLC内部地址

楼主:
继续上图片,这个工程就是汽车厂的机器人焊接线

网友AN:
楼主的问题我也经历过。。。。。

网友AO:
不得不说2句,楼主素质的确不咋滴。再有现在都在进行改革,楼主的思想不能改革一下吗,说的那个编码国外早就不用了,其实国外还正在淘汰的是CAD软件。楼主还将CAD搬出来。图纸画的确实不错,但是您的效率在哪??

还是故意埋汰人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O:
不得不说2句,楼主素质的确不咋滴。再有现在都在进行改革,楼主的思想不能改革一下吗,说的那个编码国外早就不用了,其实国外还正在淘汰的是CAD软件。楼主还将CAD搬出来。图纸画的确实不错,但是您的效率在哪??还是故意埋汰人呢??

国外还正在叫嚷淘汰Windows呢?

人家早就叫嚷用 UNIX 来替代

问题:现在推出的那些所谓电气制图人家,例如什么狗屁EPLAN,除了画一页图纸也要生成70-80兆的文件占用很大空间以外,还有什么功能值得赞赏呢

网友AP:
这种标法方便了装配工人的操作,但对售后人员是个挑战,尤其查线线路开路故障。

网友AQ:
这是设计者故意这样搞的,相当于一段报文需要解析,线号是有一定的关系在里面。目的就是如果有问题了让别人无处可查,只有设计者本人会搞,哈哈哈,

网友AR:
号码不一致,的确很麻烦,坏了只能拆掉线槽一根一根扯着找,这样标号,还不如不标.还省事.我从上学时候就学了,都连在一起的线只用一个号码.

网友AS:
可能是为了保护自已的知识产权。。

网友AT:
对:伍琪生关于标准的柜子:所有器件号在程序内部、外部接线都是一致的,看到现场器件根本不需要查看图纸就知道,现在早就不是继电器时代了,还在用那种原始社会的,这种人早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就应该全家绝种才对内容的回复:

你这人也真是的,积点口德,人家的东西,可能是有点错误,可你这话也太难听了吧!!

网友AU:
引用 网友C:
是你弄错了吧????线号目的,不是为了让你查一根线这边连哪儿,那边连哪儿。。。而是为了对应图纸方便,比如,你从一个PLC端子上拆下三根线X1,X2,X3。再往上拧的时候,看一看标签就拧上,不用管另外一头连在哪里。。比如你的这边接PLC的X1,那边接按钮SQ1的A端子,这边就标X1,那边就标SQ1A。。。这边线头掉下来,你找到标签对应的点X1连上,那边掉下来,你也找到对应的点SQ1A连上就行。。。不是让你查线用的!!我去很多公司,他们电工也不习惯看图纸,就喜欢扒开线槽子缕线,最后把线槽子弄得乱七八糟,身上还弄得一身黑。。。。

同意,人家这是对标法,现在一些图纸还能看得到!

网友AV:
引用 网友T:
很理解楼主。可能语言重了一些,但是谁要经历过急难险重的场合,骂人算啥,杀人的心都有了。何止坑爹,就是谋财害命啊。图纸和标号干啥用的,就是给有基本技能的人用的,谁都能懂的。谁没事让一个人守一个柜子?就伺候一个柜子?什么熟悉了就能查出来,P话!没有统一性,能坑死神仙。

这个因为中国人有一部分就是下贱:总是盲目相信外国的的就是好的,就是他们的祖宗,估计那些支持的他们的祖宗神龛供奉的就是外国人

网友AW(2013-02-27):
搞了几年技术的多少都有点臭脾气,有时候柜子一打开,没有线号你不是要傻眼了,干一行就要爱一行,别人都能搞的你还值个啥啊,大家都棘手的才有挑战嘛,还有牢骚和谩骂也不能解决问题只能带来负面影响,相信楼主也是为了生活才工作,何必较真呢,到了为了兴趣而工作就没这么多烦恼了。

网友AX:
现在有的图纸用的相对编号法,楼主别发火,看看是不是这样的。

网友AY:
楼主技术好,脾气大,封号都在所不惜,哈哈。

网友AZ:
如果是较复杂和多线的系统,我还喜欢三个编号,(一个是线号,两个是所接的端子
号,就跟蒸汽管道,输油管道相仿)。这样在电话里沟通就很方便。对方一说号码你就猜到故障的概况了

打开线槽,“顺藤摸瓜”是很讨厌的

网友BA:
       楼主思路有问题,或者是想走捷径,国外设备的图纸,看起来是最方便的了,更有方便的居然标称这样的明示的。思路不换,看啥都不对,至于骂人,完全是心理有问题,典型的被系统折磨的累了,该休息休息调整了。不崇洋媚外,但也不全盘否定,走极端思路对己对人皆没好处!

网友AV:
引用 网友BA:
楼主思路有问题,或者是想走捷径,国外设备的图纸,看起来是最方便的了,更有方便的居然标称这样的明示的。思路不换,看啥都不对,至于骂人,完全是心理有问题,典型的被系统折磨的累了,该休息休息调整了。不崇洋媚外,但也不全盘否定,走极端思路对己对人皆没好处!

不是我走极端,走走!

你看一下我的开头帖子就知道,好的编号都是包含导线编号+端子器件号,只标注端子器件号的人就是世界顶尖的垃圾

网友BB(2013-04-24):
我也是赞同楼主的看法,即使他的言辞激烈了些

同一根线的两头的号码还是必须一样,有利于维护查线,而且标号也有标准

我通常的做法就是标信号源元器件的接线点号,比如从接触器K1,  2,4,6接点的导线,就应该标注为K1/2,  K1/4,  K1/6,这样维护人员一看 马上就知道这三根导线是从K1的2 4 6接点过来的。

网友BC:
引用 楼主:
大家总是说我狠,我只想说以下:1、中国人,尤其是80以...

火气过大,让人觉得没有涵养,,遇到问题,首先应该先考虑如何解决。。对电气方面了解特彻的根据设备原理,无图纸都能考虑如何接线,其次,图纸找不到,如果厂家已提供,那就代表你或者公司连图纸都无法保存,你可以尽情骂你自己或者公司,如果厂家未提供,很简单,一个电话,很快就会拿到图纸。标号最直接目的是根据图纸来链接设备,其他在规则标准上只是附加。

从你说的话中可以看出:1、你最近家庭及工作不顺2、你都80前的人了还处于基层,前途渺茫,未来未知,不堪大用3、基础知识较为薄弱,不能承担大的任务及项目,遇到问题不能及时较早提供解决方案,思维混乱4、估计口臭,这事火气大的通病。5、思想呆板,不知变通,最重要的是没有学习动力,没有自我竞争力,喜欢推卸责任、、、等等。。不好意思说了

楼主还是发展自身实力,面向未来,好吧,我是80后,只是想跟你表达一下不满,

网友BD:
线号不一样很正常,但是是有关联的,你碰到的只是个案!!!

网友BE(2025-12-05):
这就是自己傻,怪别人。不知道呼应法线号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