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检测热继电器好坏

楼主(2013-01-21):
怎么检测热继电器好坏呢,用万用表或者其他的检测设备

网友A:
有的热继电器有测试用的小按钮,按一下用万用表测量触点动作没有,主触点用万用表测量看看通断是否正确。

网友B:
可以进行功能测试的,比如,缺相,过流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以进行功能测试的,比如,缺相,过流等;

网友D:
用万用表只能简单的判断热继电器的主触点和辅助触点的好坏,通认为好,断或电阻大认为有问题,但是不能判断热继电器是否能够工作正常,只有通过加电流测试才能确定此热继电器是否能够正常工作,这就需要有相应的检测仪器。

网友E:
热继电器,建议直接加上额定工作电流看热继电器是否在规定时间动作,误差超出10%应该立即报废!!规程是热继电器跳闸3次或者短路一次立刻报废处理

网友F:
额定工作电流看热继电器是否在规定时间动作,误差超出10%应该立即报废!!规程是热继电器跳闸3次或者短路一次立刻报废处理

网友G:
要有可调的电流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