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讯做定位当中的疑问

楼主(2013-01-21):
富士α5smart伺服。当中有个功能,通过485通讯写入立即定位数据,可以命令伺服电机到达那个地方。
其中这个立即定位数据包括
1.定位状态
定义是否使用M代码。M代码在运行当中输出还是运行结束时输出。定位指令时绝对还是相对。
2.M代码值。
就是个值。8位。
3.停止定时
完成后停止时间。
4.停止位置
目标位置。
5.转速
6.加速时间
7,减速时间。
就这样7个内容。
其中M代码没有多少解释,不明白是什么意思。我在试验过程都没有理会这个M代码也一样定位。
哪位有这方面经验的仁兄可以给解释一下?其他品牌的类似的也可以给我个参考。
不知道在大多数可以高速总线控制的伺服里面的控制指令是不是也像这样的结构呢?不是的话,又会是什么一回事。运动控制器和伺服驱动器之间在传递些什么呢?

网友A:
富士的伺服没有用过,但日系的东西我大概是差不多,这个M代码在三菱的定位模块,如10GM,20GM,和QDM75 等中,就有这个概念了。

网友B:
1楼你不怕被某些人骂呀?

实际我个人对于那些喜欢进口品牌的我还是提倡用日系,因为性价比最高,换而言之就是给出最少的银子付给外国人

楼主:
10GM上的我看了一下,感觉是用来告诉其他东西,我现在走到哪里了。是不是啊?就像高速输出的当前脉冲数量一样。

网友A:
大概是这个意思, 指示这一步运行中或运行结束。

网友C:
485 可能速度慢吧,一般和伺服通讯的方式 都是分 两大类,一类是周期性通讯,一般指的是驱动器和控制器直接需要实时交换的数据,例如 ,驱动器的使能,模式,启停 ,给定速度,位置等; 另一类就是非周期性的参数 读取和写入;

不知道楼主说的“485通讯做定位” 是仕么意思?

楼主:
Modbus写上面7个内容。控制伺服器。

网友D(2013-04-16):
就是伺服与PLC交流的一种方式。在PLC程序中,可将其绑定到PLC的M继电器上。如定位完毕闭合,PLC检测M就知定位是否完成。

网友E:
你的这些功能是Modbus的基本功能,所有含有Modbus的通讯功能的伺服驱动器多有你说的功能,有专用的寄存器地址,只要对这些地址操作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