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离变送器信号问题

楼主(2013-01-21):
如上图所示。系列电流表输出信号为0-5V电压信号,由于要采取三路信号。就用三个隔离变送器并联。变送器1连接记录仪,变送器2通向稳流PLC,变送器3通向调度室。现在的情况是,变送器1一旦接上,调度室的电流就慢慢变大。如果拔掉变送器1.调度室电流立即下降。PLC控制生产工艺,不敢瞎捣鼓,没测过PLC信号。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A:
不应该用三个变送器并联,你可以这样使用,用一台一变二的信号隔离器,输出的两路信号分别送给记录仪及PLC,选记录仪时要求带变送输出的,再将记录仪的变送输出送给调度室,这样就可以了。

楼主:
对:王者之师--月堂清摇关于不应该用三个变送器并联,你可以这样使用,用一台一变二的信号隔离器,输出的两路信号分别送给记录仪及PLC,选记录仪时要求带变送输出的,再将记录仪的变送输出送给调度室,这样就可以了。 内容的回复:

为什么不能用三个隔离变送器并联呢? 信号源是0-5V电压信号。并联三个变送器,电压应该不变啊。

网友B:
不应该选择三个变送器,而且是并联,其输入端的电流电压变化,因为阻抗改变了,你应该选择那种一个变送器,一个输出可以有3个以上的输出,有这种变送器的

楼主:
最上边输出的是0-5V的电压信号啊。三个变送器的端电压都是0-5V的。应该不影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