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穆勒PKE断路器跳闸

楼主(2013-01-21):
用电设备为三台真空泵,7.5KW的3P电机,三角形接法接触器直接启动.工况为每2分钟启动一次,每次运行1分钟.

之前配套的施奈德接触器和保护开关已停产,故更换为穆勒的断路器和继电器,断路器的型号为PKW32带PKE-XTU-32电子式保护器.

断路器整定为17A,原斯耐德开关整定为16A.

更换后每台开关不定时出现跳闸,用钳表检查电流运行时约13A,启动时约22A,三相平衡,接线端子紧固无松动,三台真空泵均有出现跳闸情况只能将电流整定为32A,暂时未出现跳闸

另有一台类似设备使用了相同的真空泵,断路器使用穆勒的PKZM0-16,整定值为16A,一直使用无任何问题

手册显示PKZM0跟PKE系列的脱扣曲线基本一致,PKE为电子式的宽范围保护器.

想请教各位我这套系统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A:
为啥我看到右边过载整的是8,黑色箭头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啥我看到右边过载整的是8,黑色箭头注意

这个是全新没装的,拿来拍照而已

网友B:
应该就是电子式保护器的问题,不适于频繁启动的工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