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继电器输出分析

楼主(2013-01-21):
PLC继电器输出分析

PLC所谓的可编程控制器,相当于一个CPU几个模块,模块功能主要是,模拟量输入输出,数字量输入输出,其他功能计数模块。那么PLC输出电路有几种类型呢?本文主要对PLC继电器输出电路类型进行分析。PLC的输出电路形式一般分为:继电器输出,晶体管输出和晶闸管输出三种。

 PLC继电器输出电路的形式继电器触点的使用寿命是有一定的限制,一个机电器触点使用一般数十万次左右,这不是固定的要根据负载而定。如连接感性负载时的寿命要小于阻性负载。另外,继电器输出的响应时间也比较慢,大概在10ms左右

所以如果要求快速响应那么就不适合使用此种类型的电路输出形式当连接感性负载时,为了延长继电器触点的使用寿命,对于外接直流电源时的情况,通常应在负载两端加过电压抑制二极管(如上图中并在外接继电器线圈上的二极管);对于交流负载,应在负载两端加RC抑制器。

PLC继电器输出电路形式运行一般负载是AC250V/50V以下,负载电流可达2A,容量可达80100VA(电压×电流),所以PLC输出一般不适合直接驱动大电流负载

网友A:
对于需要快速反应的话,建议使用晶体管输出的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