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10寸触摸屏中的COM3口

楼主(2013-01-21):
、 我现在有一台10寸的台达B系列的触摸屏。我看了一下,,触摸屏通讯中的COM3、它在通讯的时候是不是只能做从站,还是主、从站都可以啊?  求解答下!

网友A:
台达10寸触摸屏中的COM1、COM2、COM3均可做主、从,在通讯-控制器-可以选择主、从

rtu(master)为主

 rtu(slave)为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台达10寸触摸屏中的COM1、COM2、COM3均可做主、从,在通讯-控制器-可以选择主、从如rtu(master)为主       rtu(slave)为从

是的,一般选base port 的时候,可以只接做主机,读取其他下面控制器的。然后每个COM口的参数需要独立配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