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东元伺服(型号JSDA系列)作扭矩控制的问题

楼主(2013-01-21):
一台东元的伺服驱动器用来做扭矩控制,按照网上下载的说明书来设置(即ca001设置为0,扭矩控制模式,cn002设置为H0011,即正反转无限制,上电伺服就工作,)线也是按照说明书来接,电压信号接26,29,速度限制接27,29,上电显示也正常,但就是不转,给定电压2.0V

网友A(2013-04-25):
上电后驱动器的显示面板显示什么?扭力的模拟量和速度显示的模拟量都是0V吗?电机是否为空载?QQ;390907612      手机:13405868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