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阀?

楼主(2013-01-21):
1;有一液压机不能动了,先检查液压阀【型号MFB1-4YC,沈阳机床电器厂,交流本整型湿式阀用电磁铁】,用表一测没内阻【断路】。拆开后就一圆形电磁铁【没见线包】。

最后查出原因是控制电路问题。

把原来的液压阀装上后能用了。

不明白此阀为何没内阻也能用?【确定测量的表是好的】

网友A:
拆开后就一圆形电磁铁【没见线包】。

      看你说的,可能你测量的不是线圈的内阻呀, 或是你测量的地方不对, 你都没有找到线圈当然测量不到线圈阻值呀

网友B:
是电液阀还是液压阀,如果是电磁液压阀,那么就是有线圈的不然怎么工作,至于楼主没有发现线圈是否是为了防止进油被密封到里面去了,这个只要测量线缆的两个接线端子就可测线圈电阻。

网友C:
如果是电磁阀,那肯定是有线圈的,线圈电阻在几K。

楼主:
对:jiaoanpeng——王者之师关于是电液阀还是液压阀,如果是电磁液压阀,那么就是有线圈的不然怎么工作,至于楼主没有发现线圈是否是为了防止进油被密封到里面去了,这个只要测量线缆的两个接线端子就可测线圈电阻。内容的回复:

控制油缸方向用的。  端子直接插在类似一个圆柱形的磁环。  测磁环2根线没有内阻。   方法没问题

型号MFB1-4YC,沈阳机床电器厂,交流本整型湿式阀用电磁铁】1982年产

网友D:
不是没有内阻  不知道楼主用的什么表示数字还是机械  测量时有点费劲  有的时候我也碰到这种情况没办法就只有对比 在弄一个一样的对比一下哈                          还有的电磁阀线圈分反正里面有管子  我砸看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