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发帖

楼主(2013-01-21):
请问下经过整流器出来的直流电给除铁器用,除铁器线圈发生短路后,线路保护动作是个怎样的构成?

短路点处理后,刷上绝缘漆,摇表测0M,没办法后送上电,磁力也不错,为什么?

网友A:
整流器烧掉了吧

网友B:
不是吧,怎么能0M呢?

应该使用万用表来测量,直流线圈的电磁铁是应该有阻值的,0就代表短路了

当然了摇表是测不出线圈的阻值的,你可以测量一下对地绝缘是否正常,还有整流电路是否良好?

网友C:
摇表测0M只能说明线圈是导通的,,,,

网友D:
不是吧,怎么能0M呢?

网友E:
电磁铁线圈直流电阻很小的,怎么能用摇表测呢?

这个负载只能是过电流保护,电源的直流电压除线圈的直流电阻就是额定电流,加点倍数选个熔断器就行了。

直流线圈匝间短路不影响使用。

网友F:
除铁器线圈发生短路后,整流器就一命呜呼了。

但是你用摇表测量是0M,这个有点不妥。应该用万用表测量才是硬道理!

楼主:
太感谢你们了,我是新手。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是吧,怎么能0M呢?应该使用万用表来测量,直流线圈的电磁铁是应该有阻值的,0就代表短路了当然了摇表是测不出线圈的阻值的,你可以测量一下对地绝缘是否正常,还有整流电路是否良好?

你好,我是测得对外壳绝缘是0M,不敢去送电,但是违规送了,可是保护没有动作,除铁器也有励磁,怎样能行吗?是不是绝缘漆的缘故?我们这个是8的除铁器。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电磁铁线圈直流电阻很小的,怎么能用摇表测呢?这个负载只能是过电流保护,电源的直流电压除线圈的直流电阻就是额定电流,加点倍数选个熔断器就行了。直流线圈匝间短路不影响使用。

你好,感谢了,线路是这样,三相引入整流器再给线圈,接触器断路器接三相主电路,plc控制。熔断器接哪边好?是不是线圈短路,整流器就会烧坏,断路器才会动作?

网友E:
引用 网友I:
电磁铁线圈直流电阻很小的,怎么能用摇表测呢?这个负载只能是过电流保护,电源的直流电压除线圈的直流电阻就是额定电流,加点倍数选个熔断器就行了。直流线圈匝间短路不影响使用。 内容的回复:你好,感谢了,线路是这样,三相引入整流器再给线圈,接触器断路器接三相主电路,plc控制。熔断器接哪边好?是不是线圈短路,整流器就会烧坏,断路器才会动作?

三相交流用断路器保护,直流用熔断器,最好是快熔。

网友J:
引用 网友E:
回复内容:对:s5820关于回复内容:对:李纯绪关于 电磁铁线圈直流电阻很小的,怎么能用摇表测呢?这个负载只能是过电流保护,电源的直流电压除线圈的直流电阻就是额定电流,加点倍数选个熔断器就行了。直流线圈匝间短路不影响使用。 内容的回复:你好,感谢了,线路是这样,三相引入整流器再给线圈,接触器断路器接三相主电路,plc控制。熔断器接哪边好?是不是线圈短路,整流器就会烧坏,断路器才会动作? 内容的回复:三相交流用断路器保护,直流用熔断器,最好是快熔。

交流侧 也快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