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放上重物就无法计数?

楼主(2013-01-21):
       楼下小店说他家的电子称现在出现问题, 但是在启动时正常,

    去皮的什么都正常,但是当你放上重物开始称重时却出现的质量是 负数,如下图, 且 下面的金额 无法计算,也是长条线

        有朋友知道这是什么问题吗? 如何维修?

网友A:
觉得应该在传感器信号上, 拆开看看传感器如何?

网友B:
楼主又是开始攻电子维修方面了。

网友C:
拆开看看呗,重量都没法显示了,计算肯定也是不行的

网友D:
这个东东没用过,估计是传感器不准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觉得应该在传感器信号上, 拆开看看传感器如何?

     谢谢, 楼主正解, 出现在是负数显示, 再一问, 小店说他自己拆过, 重新装上的, 那一定是传感器装的有问题啦! 后来拆开一看称重传感器有方向的, 换个方向装上一切 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