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CPU312和CP-343模块报错“SF红灯”

楼主(2013-01-21):
请教各位:我现在有一S7-300PLC,一个机架,断电重启后CPU模块和CP-343模块SF灯亮,再次断电后将MPI下载线插入后,上电后故障消失,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啊?下载线只是一端连在CPU上,我测过下载口到地线的电压为0V。

问题补充:反复试验过好几次都是上述的情况。

硬件诊断信息:模块 CPU 312C 的诊断缓冲区

订货号/描述                   组件                           版本

6ES7 312-5BF04-0AB0           硬件                           1

- - -                         固件                           V 3.3.1

Boot Loader                   固件扩展                       A 32.9.9

机架:                         0

插槽:                         2

事件 1 / 106:  事件 ID 16# 49A0

由参数分配错误或不允许的预设组态与实际组态的不同而引起的 STOP 模式:禁用启动

无用户相关信息(SDB 编号):  1000

无用户相关信息(Z2):0000 (Z3):0000

 先前的工作模式:启动 (暖重启)

要求的工作模式:STOP (内部)

外部错误, 进入的事件

网友A:
楼主是不是编程软件组态没有设置好;

设置好IP,插上网线试试;

楼主:
西门子客服说是CP-343模块引进的干扰,现在在CPU上插了一个DP头,报错信息消除了。现场环境是在海边,盐分很足,不知道有没有关系

楼主:
硬件组态和IP设置没问题

网友B:
   是不是 CP 模块接地线没有接好 ??? 什么干扰 ????

网友C:
诚意回收:
:欧姆龙,三菱,西门子,松下等。
伺服:三菱,西门子,欧姆龙,松下,安川等。
触摸屏:PROFACE,欧姆龙,三菱,西门子,海泰克等。
变频器:台达,松下,三菱,西门子,士林等。
回收库存积压物资,各类旧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