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平方电缆铜接头有几个孔?

楼主(2013-01-21):
大家好,请问300平方电缆铜接头有几个孔?

网友A:
这个不一定 有线鼻子一个空 也有线夹是的

网友B:
主要是看你用什么样的接头了。

网友C:
没有听懂你的意思,是不是做电缆连接头啊

网友D:
就1个孔,问错了吧?

网友E:
这么纠结的问题,谁也看不懂

楼主:
我的意思是电缆接头搭接需要几个螺丝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电缆接头搭接需要几个螺丝

不一定,如果是JG型线鼻子就一个螺丝

而线夹就不好说了,两端各一个或者两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