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模拟量编程

楼主(2013-01-21):
用212CPU加扩展模块EM231模拟量4路输入模块,有一路1-10VDC(注意不是0-10V)信号输入,对应250-450MM的距离值,

现在在250-450MM区间内取5位置点,这5个位置点 对应CPU上的I0.......I4这5个开关量点,比如说 设定距离值为280加减5MM(5MM为允许误差)时,输出I0,距离值为350加减5MM时,输出I1.......以此类推,完成对5个开关量的设置。

初学者,希望各位高手赐教!谢谢!

QQ:747228824

邮箱:747228824@QQ.COM

网友A:
其实楼主需要做的就是:1-10VDC对应250-450MM

然后进行判断比较输出Q点;

可以找一下模拟量处理块:

网友B:
电压信号也需要有一定的误差范围。

网友C:
可以这样作:

   1、选用EM231的第一路模拟输入的信号为:1~10V,其输入设定为0~10V电压信号,即输入0~10V电压信号时,其转换的数字量为0~32000,即1V对应的数字量为:32000÷10=3200,当其输入信号为1~10V时对应的数字量为3200~32000,而对应的距离值为250~450mm。其数字量AIW0与距离值Lx得数学关系式如下图:

25个开关量点的设定值处理:这5个开关量点的设定值可由上位机或触摸屏设定,其设定值地址分别为:VW10VW12VW14VW16VW18,当设定完后,其值自动传递给PLCPLC在运算子程序里将此值进行+5-5运算,在分别送入上下限比较区

3、编程:

网友C:
一、主程序:

  二、时间中断子程序:

    中断服务程序:

   三、运算子程序:

楼主:
为什么用时间中断呢,时间中断那块有点看不懂,是否可以详解释下!?谢谢wyb2866255

网友C:
   本程序用时间中断的中断时间为50毫秒,其中断服务程序为 MB10加1运算,且MB10计数仅为0~4这5个状态数值重复,其目的就是用MB10=0~MB10=4 分时依次调用开关量1~5的运算子程序。确保时时监控这5个开关量的输出状态。

   不用时间中断,可用定时器组成间隔为50m振荡器,用它对MB10进行加1运算。。也行。

网友D(2013-04-09):
又有新的收获了,支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