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100温度传感器2线制接线错误是否会损坏传感器?

楼主(2013-01-22):
请问pt100温度传感器2线制接线错误是否会损坏传感器?如应该接4、5的接成1、3了

网友A:
一般不会,PT100就是一个电阻类型的传感器,只要 45脚上没有特别高的电压 以至于功率过大 烧掉以外, 其他问题不大的

楼主:
那应该是可以在没接线之前测出电阻值来的,是吗?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应该是可以在没接线之前测出电阻值来的,是吗?谢谢!

pt100电阻值是随温度变化的,测量会有电阻值。

网友C:
一般不会,看变送器设计,接错两端是否允许接个100欧姆左右的电阻。

网友D:
PT100不会坏,除非你暴力破坏。

网友E:
在0度时的电阻值是100欧

网友F(2013-02-22):
不会,好像是没有区别, 随便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