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件机械上的液压电磁阀DC24V多少功率?

楼主(2013-01-22):
管件机械上的液压电磁阀DC24V多少功率?

欢迎您进入讨论:

#性能功能篇#未来PLC一些功能的预测探讨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s/201301/2013011221163800001-1.shtml

网友A:
一般25W左右吧;以前见过液压设备上有的;

网友B:
这个功率应该不是很大的

楼主:
对:银光人生—华关于一般25W左右吧;以前见过液压设备上有的; 内容的回复:

谢谢,查了,是26W

网友C:
24V,工作电流,125mA,24*125/1000=3W,和铭牌上的标称功率3W一样,这样的常见哦,26W的倒是很少见到,原因一般工作电流都不超过0.5A的。5W的也有,所以要根据你现场选择啥的才知道,无图无真相,随便抓2个现场拍摄的图纸,瞧瞧吧。

网友D:
它这个是液压管路上用的两位五通阀,标称功率30瓦。功率小了液压油根本是切换不过来的,一般都是带压切换。

网友E:
电磁阀选型 需要考虑背压的

楼主:
对:江湖走走--原创军团关于24V,工作电流,125mA,24*125/1000=3W,和铭牌上的标称功率3W一样,这样的常见哦,26W的倒是很少见到,原因一般工作电流都不超过0.5A的。5W的也有,所以要根据你现场选择啥的才知道,无图无真相,随便抓2个现场拍摄的图纸,瞧瞧吧。 内容的回复:

兄弟你这个应该气阀吧?液压的应该不止这点功率?

网友F:
26W的  是三十几牛的吧   明天我看一看  这个还真就没注意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