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的选型

楼主(2013-01-22):
1、步距角的选择

   电机的步距角取决于负载精度的要求,将负载的最小分辨率(当量)换算到电机轴上,每个当量电机应走多少角度(包括减速)。电机的步距角应等于或小于此角度。目前市场上步进电机的步距角一般有0.36/0.72度(五相电机)、0.9/1.8度(二、四相电机)、1.5/3度(三相电机)等。

2、静力矩的选择

   步进电机的动态力矩一下子很难确定,我们往往先确定电机的静力矩。静力矩选择的依据是电机工作的负载,而负载可分为惯性负载和摩擦负载二种。单一的惯性负载和单一的摩擦负载是不存在的。直接起动时(一般由低速)时二种负载均要考虑,加速起动时主要考虑惯性负载,恒速运行进只要考虑摩擦负载。一般情况下,静力矩应为摩擦负载的2-3倍内好,静力矩一旦选定,电机的机座及长度便能确定下来(几何尺寸)

3、电流的选择

   静力矩一样的电机,由于电流参数不同,其运行特性差别很大,可依据矩频特性曲线图,判断电机的电流(参考驱动电源、及驱动电压)

4、力矩与功率换算

   步进电机一般在较大范围内调速使用、其功率是变化的,一般只用力矩来衡量,力矩与功率换算如下:

   P= Ω·M

   Ω=2π·n/60

   P=2πnM/60

   其中P为功率单位为瓦,Ω为每秒角速度,单位为弧度,n为每分钟转速,M为力矩单位为牛顿·米

   P=2πfM/400(半步工作)

   其中f为每秒脉冲数(简称PPS)

5、特种步进电机能够防水、防油,用于某些特殊场合。例如水下机器人,就需要放水电机。75BYG系列电机大多是防水结构。对于特种用途的电机,就要针对性选择了。

欢迎选择深圳市祢得智能设备有限公司的电机产品

网友A:
也来学习一下步进的选型咯——爱德利伺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