害死人的注释

楼主(2013-01-22):
软件WPLSoft 2.30,程序已经成熟,经常用,做一些功能改动时竟然挨中招了,差一点疯了。

还是与PLC-LINK有关,看图:

对D1656的注释可不是我添加的,那是软件自带的系统内部特殊元件注释。仔细看对不对?这个可害我近两天时间寝食难安。

我一看注释D1656的ID#10就以为它是10#从站的写入区,程序改动后调试老有问题,结果发现连这个都是错的,原来它是6#从站的。

杯具啊!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是软件系统的问题吧!

再看看这个,直接在软件“装置批注表”中截取。

这个软件我安装后一直没有别人用过我的电脑,应该不会是人为修改的。哪一位用WPLSoft 2.30,帮忙看看。

网友A:
摸要慌!慢慢分析下撒!

网友B:
冷静冷静再冷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冷静冷静再冷静!

若果真是软件犯这样低级的错,你说我怎么能冷静呢?

昨晚一个晚上都在查找问题,最后发现是因为软件的错误引导造成,不由的人窝火。
软件犯这样低级的错误?

网友C:
不知2.33版,还有不有这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2.33版,还有不有这情况。

没有看到官方预告以及新版介绍,我现在都不敢更新升级软件了,伤不起啊!不能老免费给台达做测试员了。

网友D:
冷静冷静再冷静!没有用过台达 PLC 的飘过

网友E:
还是不严谨,是个半成品,测试做得少。

网友F:
试用过台达的软件,人性化差点

网友G(2013-06-03):
已经没有这样的错误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F:
试用过台达的软件,人性化差点

网友I:
现在台达2。34干脆把注释全删除了,你也不用再抱怨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I:
现在台达2。34干脆把注释全删除了,你也不用再抱怨了吧!

 哈哈,若果真是这样,那算彻底解决问题了。不愧是一个绝佳对策!

网友I:
现在台达的2.34就是这样干的,你可以去下载2.34试一下.

网友J:
额,如果更换了PLC的型号,带注释过去,那是不一样的。也不一定是台达的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J:
额,如果更换了PLC的型号,带注释过去,那是不一样的。...

 截图中所有ID# 10应该都是ID# 6。这个应该就是软件注释问题。

网友K:
换2.33吧,这个比较稳定

网友L:
我是2.33版本,注释正常。你换下软件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