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利用模拟量输出控制变频器

楼主(2013-01-22):
     工程使用的是226PLC+EM235模拟量模块,现需要实现从仪表接收的4~20mA电流去控制变频器,如何实现连续变频?谢谢各位大侠!最好能写段程序让我参考下。邮箱:234502556@QQ.COM

网友A:
变频器的输入端子接入你仪表的4-20mA信号,或者是PLC的输出模块输出的4.20mA信号皆可啊。

网友B:
说的不清楚?仪表4-20ma是反馈信号吗 进plc后要加入控制目的 然后输出模块驱动变频器

网友C:
你是控压力?,,还是控液位?,,还是控温度?,,还是控流量?

不需编程,表上设置几个值,4~20mA信号,直驱直控变频器的东东,来鸟 。。。。

网友D:
支持一楼,我这里用的,附带手动、自动转换;加了一个转换版,没用plc的。

网友E:
4-20mA可以只接控制变频器的,只是看你的控制模式和对应线性关系。来设置偏置和增益,即最高输入对应频率和最低输入对应频率!西门子的没用过,所以实在要程式的话,没法帮你

网友F:
不用PLC,直接用接收到的仪表信号进变频器控制变频也行啊!

网友G:
4--20mA的控制没用过  一般是用0--10V的电压作为输入量控制变频器的模拟量信号  0--10V要对应一下变频器的最小 最大转速

网友H:
你可以不用PLC的,直接买块控制表,配个盘做一个手自动切换的控制箱,在表的设置中设置为反作用,在变频器中把信号源1设置为电位器,信号源2设置为4-20ma,看哪种变频器,设置都差不多,上次做了一个恒压供料装置就是这么做的,用起来效果不错。

网友I:
应该是PLC采集仪表模拟量,然后输出模拟量控制变频器调速;或者输出开关量控制变频器调速;

主要看你变频器怎么使用;

网友J(2018-05-27):
外部接受的电流信号是可以直接控制变频器,还是外部信号是压力,液位,温度等等信号,变频器根据这些信号的变化自身发生变化。前者,可以做个简单的变频器启动停止程序,外部信号给变频器左频率变化。后者,EM235接受4~20ma信号根据你需求的变化,编写程序,改变信号的输出,实现变频器的连续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