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PLC热电偶输入问题

楼主(2013-01-22):
三菱的热电偶输入模块太贵了,Q64TD一块就近3千块但只能输入4点温度值,最近一个工程要用很多热电偶,超出预算了,求助各位,有没别的方法将热电偶的温度值传回PLC?

网友A:
如果不用这个热电偶输入模块你想用什么呢?要不就配国产的温控器,将热电偶的数据读到温控器里面,然后转换成modbus RTU格式的数据,再通过通讯把温度值读到PLC里面去。但是这样做的话,实时性肯定要差一点。

楼主:
对:chenminglei0509关于如果不用这个热电偶输入模块你想用什么呢?要不就配国产的温控器,将热电偶的数据读到温控器里面,然后转换成modbus RTU格式的数据,再通过通讯把温度值读到PLC里面去。但是这样做的话,实时性肯定要差一点。内容的回复:

点比较多,所以不得不求其它方法,温控器只能拉一个点,这样也要很多温控器吧

王者之师--略懂。略懂。

网友:
楼主说的要用很多热电偶。这都会有个点不够的问题啊。。。。

网友B:
模拟量的贵不,应该是8通道吧。你买国产的温变器转换的话看看行不,你怕花钱多,你原设计应该考虑,如果不行就只能做通讯了,买个温度控制器。接受好多点,然后通讯到三菱的PLC。一般输出都支持485 232等、你试试看看吧。

楼主:
对:zdm2008关于模拟量的贵不,应该是8通道吧。你买国产的温变器转换的话看看行不,你怕花钱多,你原设计应该考虑,如果不行就只能做通讯了,买个温度控制器。接受好多点,然后通讯到三菱的PLC。一般输出都支持485 232等、你试试看看吧。 内容的回复:

温变器问过,300多一点,转成模拟量的模块也要一笔钱,这样还是差不多钱

网友C:
你可以用一个温度变送器转换成电流信号哦。

还有种办法就是把PLC换成便宜点的,

网友D:
     如有硬件设计能力,建议可用模拟开关集成块,如选用4052集成块,4052是双4选1电子模拟开关,它相当2个1指4转换开关,用它可实现4个温度变送器只用一个模拟输入模块,这样就可使模拟输入模块的用量减少4倍,如原用模块20个,用4052连接就可用5个模块就可完成。处理方法用时间中断的方法,定时依次接通4个变送器的输入信号,PLC同步依次读取转换的数字量,进行运算等处理。一块4052只需2~3元钱,它可控制8路变送器,会使设计成本大大降低的。

网友E:
如果PLC支持标准的modbus RTU协议,建议使用RS-485采集模块,一个模块8通道,价格不足900元,Q:16015679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