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器零件做的----笔筒,你能猜到是啥做的吗?

楼主(2013-01-22):
下图是俺用拆卸下的电器部分稍作加工做的笔筒。各位坛友,你能看出是啥做的么?

楼主:
再换个角度来一张。。

楼主:
在上一张。。。。。。。。

网友A:
空调压缩机吗?

网友B:
电容外壳吧

网友C:
熔断器的壳子吧 不过那三个腿吗 就没看出来了

网友D:
应该是真空断路器里面的,铜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过那三个腿吗 就没看出来了

本来白色腿部分上下是一样的,下部用砂轮机打掉了。

网友F:
莫非这就是传说的电器笔筒??????

网友G:
引用 网友B:
电容外壳吧

总版主有见识,肯定是大电容外壳了。

网友H:
目测像是大的电容。。。或者大的干电池

网友I:
没看出来。。。。。。

网友J:
是小型马达的外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