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决方案

楼主(2013-01-22):
遇到两个问题1,我用fx-1pg控制步进电机,带动滚珠丝杆,希望先jog到某一点(任意点)然后运动指定距离(比如说5mm或是10mm)我有一个三菱fx-3u和一个fx-1pg,和一个光电传感器。不太清楚到底怎么编程。自己写了个,但是以运行就说是错误#29读出来错误代码有43和113,但是看了下,也没超量程。不知道哪儿出问题了,编程如图

网友A:
错误代码是不会错的,你的#7和#9号参数比#4号参数了,具体还有没有其他的错误我就没有注意到了,#4是最大速率,#7是JOG速率,如果你把#4的数值加个零,我想这个问题应该就没有了

网友A:
你的#7和#9号参数比#4号参数大了,呵呵,少打了个字

楼主(2013-02-26):
是这样的哈,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