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态称量

楼主(2013-01-22):
动态称量装置校准后可以使用,过段时间就不准了,需要重新校准,为什么

网友A:
典型的像皮带称量系统。

  1. 皮带上粘有物料,皮重变化了。
  2. 机械振动导致的称量系统机械变化。皮带对称的压力变大、变小

网友B:
粘有物料

估计这个是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