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读取S7-400程序!改如何设置

楼主(2013-01-22):
我上传的时候提示如图所示,还需要在哪里设置吗? CPU站号也选择了,点更新(View)后有三个选项都无法上传:2:application.4 :cp1613   6:opc server这三个都试过还是不行,需要在PC/pg接口设置吗?

网友A:
UPLOAD必须选择好是哪个主站, 在选择站点地址的对话框中,选择一个CPU。想来您打开的项目应该包含多个站点。

网友B:
在PG里选TCP/IP自动

网友C:
上传程序时,需要设置CPU的站号,槽号, 还有一个 VIEW 按钮,点击一下,选择相应的CPU后再上传

网友D:
1,UPLOAD必须选择好是哪个主站, 在选择站点地址的对话框中,选择一个CPU

2,当然还要选择你通讯设置方式,是 TVP/IP 还是 USB 通讯线还是---

楼主:
对:阿水--王者之师关于1,UPLOAD必须选择好是哪个主站, 在选择站点地址的对话框中,选择一个CPU2,当然还要选择你通讯设置方式,是 TVP/IP 还是 USB 通讯线还是---内容的回复:

嗯 这些都有了点更新后有三个选择项,都试过了还是不行,是tcp/ip通讯线

网友D:
tcp/ip通讯线

     那这个通讯时你的 PG/PC 的通讯端口设置正确,要在同一网段,还有就是网卡正确,地址正确

网友E:
PG/PC 的通讯端口设置正确,要在同一网段

网友F:
设置PG-PC接口设置。。

网友G:
设置的问题多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