淘宝旺铺2012店铺装修之宝贝列表页

楼主(2013-01-22):
淘宝旺铺2012和原版本旺铺相比,能够自定义的页面模块儿更多,整体的功能比原版本旺铺更强大。本文将讲述怎样在淘宝新旺铺2012中添加自定义宝贝列表页?怎样与宝贝分类进行绑定?怎样删除自定义的宝贝表列页?
    一、 原版本旺铺的宝贝列表页装修有局限性,只能简单的进行装修。
    原版本旺铺宝贝列表页是通用页,无法自定义页面,并且不能对页面布局进行设置。950像素通栏自定义区域是页面共享区,只能在左侧添加一个190像素的自定义区域。原版本旺铺是系统分类、系统推荐宝贝,如果一个店铺几十个或者几百个宝贝都使用系统推荐、系统分类的话,宝贝展示区就没有一点吸引力,也没有办法体现产品特点。这些缺点在淘宝旺铺2012中都得到了解决。
    二、 新旺铺2012宝贝列表页的特点
    旺铺2012的宝贝列表页有三种类型,店内宝贝搜索页、默认宝贝分类页还有自定义宝贝列表页。自定义列表页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任意装修。
    店内宝贝搜索页(即默认搜索页)就是买家在店内搜索关键词所出现的页面,这个页面是不可以装修的。默认宝贝分类页中有一个自定义区域,这个自定义区是所有列表页公用的,所以装修时可以在这个模块放置店铺的公共信息。
    旺铺2012中的自定义宝贝列表模板,可以手动添加多个列表页。每一个列表页都可以手动绑定一个或多个一级分类。
    三、 添加和删除自定义列表页和绑定分类的具体操作。
    首先点击进入店铺装修后台,进入店铺装修后台有两种路径:一、在旺旺登陆界面点左下角的“淘”字,然后在弹出的菜单中选择“店铺管理”。(如图一所示)二、在卖家中心点左侧菜单栏中店铺管理菜单下方的“店铺装修”(如图二所示)。
                                              图一

                                             图二

    进入店铺装修后台以后会出现(如图一所示)一个界面,在点击页面左上方的页面管理右边的“+”会出现(如图二所示)一个操作界面。

                                              图一

                                                 图二

    然后再在新建页面的操作页面中的“页面类型”点击向下的箭头,在弹出的自定义页、宝贝列表模板还有宝贝详情模板的三个选项中选择“宝贝列表模板”。(如图所示)

    选择宝贝列表模板后,需要在下方的“页面名称”右边的提示框中填写新建的这个页面的页面名称。例如“新品推荐”,那么就在页面名称右边的提示框里输入“新品推荐”就可以了。(如图所示)

    最后就是添加列表页绑定分类的一个操作了,在“高级页面设置”下方会有一个“分类页模板”,只要勾选需要绑定的宝贝分类就可以了。(如图所示)这个绑定分类可以勾选多个分类,选择好分类以后点击下方的保存。这样就完成了添加列表页以及将列表页绑定到分类的一个操作。

    新建列表页成功后,在“宝贝列表页”下方会出现新建的这个自定义宝贝列表页的页面名称。如果需要删除新建的自定义宝贝列表页,就在“宝贝列表页”下方选中新建的这个宝贝列表页的名称,然后点击“删除页面”就可以删除新建的自定义宝贝列表页。(如图所示)

    宝贝列表页下方的店内搜索页和默认宝贝分类页是无法删除的,只有手动新建的宝贝列表页才能删除。

网友A:
淘宝。。掏啊。。。掏啊。。。。结果把钱包给掏空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淘宝。。掏啊。。。掏啊。。。。结果把钱包给掏空了

  咱家每年 LP 也要花好多钱去淘宝,然后也用了很多就做为收藏入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