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lc能不能同时控制4个步进电机做不同的流程?

楼主(2013-01-22):
我改了套上下料装置,用了4个带输入输出口的单轴运动控制器才成功运行,但似乎dian lu有点太复杂了,还有一台想改用plc,不知道可不可行?
新人没分。。。。。

4个流程互相衔接,但又分别同时运行~~~~

网友A:
当然可以了. qq:57577105

网友B:
必须是可以的,不然PLC功能就弱爆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必须是可以的,不然PLC功能就弱爆咯……

网友D:
完全没问题,在西南的话可以直接联系我

网友E:
控制4个轴 需要4路脉冲输出的PLC 我用的三菱的只有2路脉冲输出 别的PIC不知道有没有4路脉冲输出的

网友F:
你用运动控制卡来试试,工作原理是输出脉冲来控制电机的,Q:1601567945

网友G:
信捷的PLC可以直接带10轴,你这个才4轴,小小意思

网友H:
引用 网友I:
需要4路脉冲输出的PLC 我用的三菱的只有2路脉冲输出 别的PIC不知道有没有4路脉冲输出的

深圳有家合信的,运控cpu,四轴200k高速脉冲输出

楼主:
谢谢诸位,今年过年打算啃些plc方面的书,春节后买台信捷的XCM-32T4或者XCM-24T4基本实现改造目标。

ps:请问哪能下到电机控制,流程控制方面的实例啊?

网友J:
当然可以了 ,现在一些国产的PLC这方面的功能都很齐全,4轴没问题的 支持国产。推荐品牌科创思

网友K:
矩形科技单本体32点以上PLC最大可支持6轴,N80M32DT,n80m40dt,N80M48DT

4轴的可选用16点或者24点的PLC,不过这样你的输出点就很少了。N80M16DT,N80M24DT

可以了解一下,www.plcsatr.com

网友L(2013-06-28):
我的PLC也支持,四路脉冲输出,兼容三菱的FX1N的

16路输入,14路输出,260元。

有兴趣联系:QQ:2 8 38 7 00 12

网友M(2017-10-13):
多学习,赚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