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门式数控切割机的安全操作规程

楼主(2013-01-22):
现在使用切割机的时候,大部分人不会注意安全的操作规程,有时候不注意安全的情况下就上去使用,这样有时候会出现危险,毕竟是带电的机械行业,下面对龙门式数控切割机的安全操作具体说明一下:
  防止触电
  ●当通电或机器正在运转时,请不要接触电器柜和操作台内的任何电气元件。否则会发生触电。
  ●请不要湿手操作任何开关旋钮,以防止触电。
  ●请不要带电进行查线或更换电气元件,否则会触电或受伤。
  ●具备相应技术资格的维修人员,并应严格按照电气维修技术要求才可维修该设备。以防发生意外。
  防止火灾
  ●切割机使用的工作原料为易燃性气体如乙炔、丙烷、液化气等气体。因此需定期检查整个气路是否密封完好。
  ●切割机的气源部分应远离明火,并在其附近放置性能正常的二氧化碳或其他相应的灭火装置。
  ●操作人员在调火时应对其进行及时控制,以免发生火灾。
  防止损伤
  ●当数控火焰切割机运行时应注意前方是否有人或其他物体,以免撞伤。
  ●在每次切割完毕后,应提升割炬到最高处,以免碰到钢板,撞坏割炬。
  ●机械维修人员在维修保养时应确保机器处于停止工作状态。并挂上警示牌,以免机器突然运行而发生人为事故。
  ●在机器运行较长时间时,不得用手直接触摸模块上的散热片和其它的发热器件,以免烫伤。
  操作注意事项
  开机前检查机器管路是否有漏气现象,有漏气现象决不开机。
  开机后要检查工作面和导轨上是否有障碍物,若有障碍物必须排除。
  操作人员不能随意离开工作岗位,非操作人员不得随意开动机器。
  在操作中如遇到紧急情况时,要立刻按下红色急停开关,防止发生意外。
  维修保养数控时要注意有专管员指挥协调。
  关机前关闭所有气阀,并放空气路中的剩余气体。
  若发现管路有回火现象,要立即断电断气。对机器的故障现象要有记录。
  如发现故障,应有故障记录。
  .其他注意事项
  搬运和安装
  ●在吊装搬运前需拆掉控制器,并确保其无过大震动而运输。
  ●该切割机在吊装时防止冲击、碰撞。并让割炬运行到机架的适当位置以保持平衡。
  外部接线及气管连接
  ●应严格按照图纸要求进行电源连接和气路布置,并保证电线和气路有合适的长度。
  ●若配有等离子电源,则需严格按照等离子电源制造商的要求进行电、气的连接。
  不得改变机器的相关参数,以免引起故障。
  数控等离子切割机的安装位置应选择在较小冲击震动的地方,附近应无锻锤和大型压力机等振动较大的设备。

网友A(2015-08-06):
数控切割机价格:http://www.hycsk.com/category-7.html

数控火焰切割机价格:http://www.hycsk.com/category-14.html

数控等离子切割机价格:http://www.hycsk.com/category-15.html
龙门式数控切割机:http://www.hycsk.com/category-7.html
龙门式数控火焰切割机:http://www.hycsk.com/product-17.html
龙门式数控等离子切割机:http://www.hycsk.com/product-16.html

便携式数控切割机:http://www.hycsk.com/category-10.html
便携式数控火焰切割机:http://www.hycsk.com/product-34.html
便携式数控等离子切割机:http://www.hycsk.com/product-38.html
台式数控等离子切割机:http://www.hycsk.com/taishishukongdengliziqiegeji.html

台式等离子切割机:http://www.hycsk.com/product-44.html
风管等离子切割机:http://www.hycsk.com/category-5.html

通风管道等离子切割机:http://www.hycsk.com/product-43.html
风管等离子切割机价格:http://www.hycsk.com/product-1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