扫描顺序的证明?

楼主(2013-01-22):
如下图,如何证明Y0先闭合  在Y1    在Y2

网友A:
可以在前面加一个命令,让程序初始化运行一次。然后在Y0闭合前执行Y1如果满足条件的话输出Y3,运行结束后,你看Y3的灯是否亮了,再把输出Y3的放在下面,看是否亮了。执行的结果应该是前面的不亮,后面的亮。

不要循环执行,循环执行看不出来。

PLC的执行速度很快,实际上先后顺序也就差微秒级的

网友B:
对于物理输出的话,是同时输出的。略有差别的话就只有是输出继电器的时间不同。

影像区的输出是按照扫描次序更新的。还要怎么证明?要不,换成语句表达。plc是一句一句顺序的执行的。

网友C:
在程序段3和5之间插入程序

A Y0

ADD  D0 K1  D0

MOV D0 D10

在5和7之间插入程序

A  Y1

ADD  D0 K1  D0

MOV D0 D11

在7和9之间插入程序

A  Y2

ADD  D0 K1  D0

MOV D0 D12

按照PLC扫描顺序的话,D10,D11和D12中的值应该分别是1,2,3

这样可以证明Y0,Y1,Y2的先后顺序

网友D:
在Y1前面串联一个Y0的常闭触点。

网友E:
这样的写法,对于M输出有先后之分,并且很好证明。对于Y,严格来说就没有什么先后之分,PLC输出是在扫描周期的某一个阶段集中输出的,尽管Y0、Y1、Y2扫描输出有先后之分,但是外部物理输出是集中输出的。

楼主:
对:秦君_1关于这样的写法,对于M输出有先后之分,并且很好证明。对于Y,严格来说就没有什么先后之分,PLC输出是在扫描周期的某一个阶段集中输出的,尽管Y0、Y1、Y2扫描输出有先后之分,但是外部物理输出是集中输出的。 内容的回复:

能知道M0闭合的先后顺序,相应的Y不是也就知道了

网友F:
这个没仔细研究过,

楼主:
对:老邢工控关于可以在前面加一个命令,让程序初始化运行一次。然后在Y0闭合前执行Y1如果满足条件的话输出Y3,运行结束后,你看Y3的灯是否亮了,再把输出Y3的放在下面,看是否亮了。执行的结果应该是前面的不亮,后面的亮。不要循环执行,循环执行看不出来。PLC的执行速度很快,实际上先后顺序也就差微秒级的 内容的回复:

LD M8002  ZRST Y0 Y2

后面咋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