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

楼主(2013-01-22):
下载是出现online:communication link to the adapter damaged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A:
你的 PG 与 【PLC 没有正确连接呀? 请检查你的连接设置

网友B:
如果设置一切正常,问题可能出在你的编程电缆上,现在有好多国产的编程电缆容易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C:
你设置下通讯口,看看你跟plc通讯是用什么通讯的?MPI?以太网?还是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