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 ACS401001132 报FL6故障

楼主(2013-01-22):
带电机启动报FL6是什么意思?不带负载可以启动,频率大小可调。测输出电压也正常,不知什么原因,请教各位师傅。谢谢

网友A:
FL16,说明你的AI1模拟量输入者超出范围,低于4mA或者是低于3022的参数设定值,及3001的参数设定,检查下这2个参数吧,当然受到干扰,有时候也会造成这个故障的

楼主:
谢谢,我查一下。我的故障是FL6 不是FL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