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钮按一次电机只转一圈

楼主(2013-01-22):
一个简单的小转盘,按钮按下一下,电机只转动一圈,用什么样的控制方式以及什么样的电机比较合适呢?价钱最低,功率大概在20W左右的

网友A:
如果转盘是非金属的  在转盘任一处加一小金属物体  对应位置加装一接近开关  按钮启动  接近开关停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转盘是非金属的  在转盘任一处加一小金属物体  对应位置加装一接近开关  按钮启动  接近开关停止

同意这个方案。

网友C:
楼主需要精确的话,用步进电机;

网友D:
可以采用步进电机或伺服电机进行控制,或者改变控制回路,加装停止按钮,也可以加装限位开关,控制启停。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如果转盘是非金属的  在转盘任一处加一小金属物体  对应位置加装一接近开关  按钮启动  接近开关停止

网友F:
带内嵌可编程位置段的伺服驱动器,一个外接按钮搞定,梯型位置插补,最小功率的50W,需要请联系ldw @ njxueman . com

网友G:
旋转的速度怎么样?关键是能不能快速停下来,加个编码器取Z相信号也可以。

网友H:
最便宜的方案就是加个接近开关,但点击有一定的惯性,加的位置要选好。

网友I:
最便宜的是接近开关,好用的相对不贵的就是变频器加感应开关,贵的就是用伺服,岭南自动化工程

网友J:
转盘惯性大定位精度高选用步进电机做控制系统(最少800元以上),转盘惯性一般而且定位精度一般可以直接用普通直流减速马达搞定这个造价300-500搞定

网友K:
要考虑惯性问题,可以使用接近开关,让它停止,再使用其他手段消除惯性最好了!

网友L:
通过你的描述,我建议你用步进电机实现,很方便。优爱宝公司有一款步进控制器,无需任何开发既可实现你的这个功能。有兴趣可以了解一下。QQ2544938202

网友M:
用步进电机,加一个限位开关,轻松搞定。

网友N:
引用 网友M:
用步进电机,加一个限位开关,轻松搞定。若还是有疑问,可以加我QQ 278391988 。

用步进电机还用加限位开关么??

网友O:
用机械限位都可以解决了!

网友P:
360度的涡轮涡杆机构,定位很准,最简单的单相电机驱动,控制元件接触器+按钮+接近开关,安装维护也都挺简单

网友Q:
普通电机+检测开关+电磁离合;避免电机频繁启停。

网友R:
看具体的精度要求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