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伺服电机卡死

楼主(2013-01-22):
单位一台包装机械  采用台达ASDA  3KW伺服驱动器及配套电机  使用近五年一直运行良好  但上月发生故障

  运行中停机  检查发现伺服电机卡死  后换新  运行一月  再次出现同样故障  请教高手  这是什么原因   引起伺服电机卡死的原因是什么

网友A:
见过三菱的伺服电机卡死,放开制动单元,强行复位后正常。

网友B:
机械部分正常吗?看看扭力情况。

网友C:
专业维修伺服系统电话18622679576QQ824340893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机械部分正常吗?看看扭力情况。

楼主:
今天大胆第一次拆开伺服电机  是后端盖的三个小螺丝全部断裂导致卡死

后打开上次卡死的电机  天哪  同样也是三个小螺丝全部断裂导致卡死

咋回事呀

楼主(2013-03-05):
有 高 手 吗

拜托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E:
后端盖?编码器防护盖?那个好像只有撞击才会弄到它吧?可否拍个照片上来看看

网友F:
机械部分安装不到位迫住了,受长期应力作用下,码编器移位了,找不到原点。我理解是这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