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推荐一款有合适的PLC吗?

楼主(2013-01-23):
想找一款这样的PLC:类似224XP,有两通讯口,一个接人机界面,一个485自由口,要求能直接使用字符串参数,如“ABCDFEhg”。

网友A:
这个建议你直接应用信捷的PLC(信捷PLC本体不带模拟量,你可以加装一个4入2出的模拟量模块),信捷的支持ITL语句、梯形图和C语言混合编程,对付你的“能直接使用字符串参数,如“ABCDFEhg”这个要求更加是小菜一碟,至于通讯口信捷本体就有232+485,还可以加装485BD模块和扩展达到3个以上通讯口,加装模拟量扩展模块价位跟224XP还要低一截,稳定性比224XP要高......

楼主:
这款还不错,还有吗?

网友B:
施耐德TM218完全满足。还有欧姆龙的CP1H都可以的

网友C:
欧姆龙CP1H-XA40DT-D

网友D:
欧姆龙CP1E或西门子的S7-200系列CPU224

楼主:
引用 网友D:
欧姆龙CP1E或西门子的S7-200系列CPU224

S7-200系列CPU224 只能在数据块直接写字符串,不是我想找的,是我没说清楚吗?

网友E(2013-10-24):
国产品牌的话,可以考虑和利时LE5107L。自带两个485通信口。自带24点I/O。DI 14×DC24V,DO 10×继电器输出。能直接使用字符串参数。应该能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E:
具体参数可以参看这份表,详询QQ253720453

网友F:
如果可以的话,可以考虑使用板式PLC,开关量20入20出,模拟量4入2出,一个422口一个485口,价格才500,经济实用,k联系QQ 446347260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这款还不错,还有吗?

欧姆龙的也可以,不过要单独购买通讯模块

网友H:
有时间的话可以去威海麦科官网上看看产品和相关的案例!Mx1H-0806m1,加QQ:2220790087可以要资料,相互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