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壁挂炉拆开了…

楼主(2013-01-23):
拆开清理一下,2700w换跟大功率电源线…

网友A:
真人才也  一般人还不敢拆这个吧

网友B:
没用过,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C:
这里面也这么复杂啊

网友D:
  这里面也这么复杂啊  ,咱农民工不用这个,做什么用?

网友E:
这个用气的吧?

网友F:
天然气热水器?

网友G:
燃气式壁炉,电源线大小影响有多大,还是换耐热线比较合理,普通导线有耐热管套装也可接受。

楼主:
引用 网友G:
燃气式壁炉,电源线大小影响有多大,还是换耐热线比较合理,普通导线有耐热管套装也可接受。

我感觉
根本没有2700瓦,不知道为什么标着!

网友H:
2700W是壁挂炉烧热水的功率,输出热水的能量为2700W。不是电源的功率。

网友H:
查了一下vaillant,竟然是德国技术。

网友I:
做工控的就是方便,啥都能DIY。

网友J:
没用过这个,我们这里很少见的。

网友K:
看到里面有台热水循环泵,第一次看到壁炉的内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H:
2700W是壁挂炉烧热水的功率,输出热水的能量为2700W。不是电源的功率。

还是不明白…

网友L:
烧天然气的这玩意有点怕呀,

网友M:
天然气热水器,用起来总感觉怕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