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刷电机和无刷电机

楼主(2013-01-23):
无刷直流电机靠霍尔元件检测转子的位置,然后控制器处理霍尔元件传来的信息就可以控制电机
的转向,控制器还可以产生脉宽信号用来控制电机转速。从控制原理说无刷直流电机是闭环控制,有
刷的电机靠电刷与转子接触保持转向,它是开环的。 所以无刷更适合电动自行车,你可以在它的
控制器里实现实时控制算法,而且无刷的电机损耗低、可调速度范围宽、更高效。当然无刷电机本身
价格比较高,而且控制器比较复杂,成本会高,要权衡用哪个更好

什么是有刷电机:
 有刷电机工作时,线圈和换向器旋转,磁钢和碳刷不转,,线圈电流方向的交替变化 靠随电机转动的
换向器和电刷来完成的

什么是无刷电机:
 无刷电机由控制器提供不同电流方向的直流电,来达到电机线圈电流方向的交替变换, 无刷电机的转
子和定子之间没有电刷和换向器

网友A:
无刷直流电机靠霍尔元件检测转子的位置,然后控制器处理霍尔元件传来的信息就可以控制电机
的转向,控制器还可以产生脉宽信号用来控制电机转速。从控制原理说无刷直流电机是闭环控制.

网友A:
还没有接触过工业用大功率无刷直流电机